各位大侠、程序太大keil编译不了,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2010-10-31):
各位大侠、由于编的程序太大keil编译不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请教各位大侠、写了啊、、

网友A:
程序太大? 有多大? 怎么编译不了? 是你器件选错了吧!!

楼主:
啊??器件选错了?我看看、、、

网友B:
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楼上说的对吧,是不是器件选错了,要不你就手工修改一个程序空间的大小.

网友C:
keilc51可以编译几MB字节的程序。楼主的程序有这么大吗?

网友D:
没看到编译器的提示,谁也没法解决的

网友E:
用的KEIL版本不是**版的吧

网友F:
不明真相的群众路过

网友G:
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的KEIL没**,有2K限制,另一种是你的代码大于64K,这种情况只能想办法优化尽量缩小空间占用,实在不行可以用CODE BANK

网友H:
不要乱下结论
KEIL可以编译16M的代码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没提前说得明白些、各位大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是程序太大导致的吗?

网友I:
懒蛋,restricted你不认识,金山词霸认识吧,在线翻译也行哦,这个估计是评估版,和谐下吧

楼主:
呵呵、楼上兄弟稳住稳住,本人对英语是不怎么感冒,刚查了下,是“限制”,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评估版啊?怎么解决啊?谢了啊、、

网友J:
下个没限制版的,你下的KEIL版本有问题

网友H:
明摆的是个DEMO版的

楼主:
恩啊?版本的事啊、恩,我试试、、

网友I:
能查一个,其他也能查了,基本上就明白是限制版了,所以需要和谐下

网友I:
不能说的太直白了,问下周围的朋友吧

楼主:
各位大侠,呵呵、我把keil2,keil3,keil4,都用了一遍还是相同的问题、、不行啊、、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谢各位了啊、、、

楼主:
上边是keil4,编译的、、、

楼主:
唉、、正版的不是要花钱吗、、嘿嘿、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实在不行也只能考虑正版了、、各位大侠还有没其他办法、嘿嘿、先考虑别的办法、谢各位了、、

网友K:
认真设置设置吧~~

楼主:
设置设置就可以吗?怎么设置啊?请教、谢了啊、、还请指点、、

网友L:
GOOGLE "ERROR L250 KEIL"

网友M:
要**,弄个注册机

网友:
那个LIMIT 0800H  BYTE,从这里找原因吧,
应该是没有**好引起的。

网友C:
要输入注册码,

楼主:
注册码有啊,安装的时候不是有吗,可能是程序太大,少比他小点的程序编译就正常了,唉、、、问题还没得到解决、、、

网友N:
没有**,只能编译小于2K的程序,到网上找个kiel的注册机重新注册就行了

楼主:
哈哈、谢各位大侠耐心指点菜鸟了,经过我几番征战,在各位的指点下让我给设置好了,不受2k的限制了,谢过各位!!

网友O:
2K多一点的程序也叫“大”?又对英语不感冒?

楼主:
:L我已经把程序减少了试的、

网友P(2011-06-07):
楼上的确实没错,我的KEIL4也是限制版编译不了,而用不限制的KEIL2立刻编译得了,所以个人觉得楼主是因为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H:
这么个评估版本的问题居然能到39L

网友Q:
这么个评估版本的问题居然能到40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