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10-10-31):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把显示用定时中断来实现??
数据口接P1;原来我用延时写的如下:
sbit LS138A=P2^2;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uchar code dis[]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89,0x86,0xc7,0xff};
void display(uchar dat)
{
    uchar j;
    wel[0]=dis[dat/10];
    wel[1]=dis[dat%10];
    wel[2]=dis[dat%10];
    wel[3]=dis[dat%10];
    wel[4]=dis[dat%10];
    wel[5]=dis[dat%10];
    wel[6]=dis[dat%10];
    wel[7]=dis[dat%10];
for(j=0;j<8;j++)
{
  P1=wel[j];//****位选****
  switch(j)
  {
         case 0:  LS138A=0;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  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2:  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3:  LS138A=1;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4:  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5:  LS138A=1;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6:  LS138A=0; LS138B=1; LS138C=1; break;
         case 7:  LS138A=1; LS138B=1; LS138C=1; break;
  }
delayms(1);//调用延时1ms延时程序
}
}

网友A:
电路都错了。是PNP不是NPN

网友B:
低端驱动用NPN 高端驱动用PNP

楼主:
8550就是PNP的管子,图错了没关系,问题是怎么用定时去实现上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