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可以吹焊贴片IC吗?如何操作?

楼主(2010-10-31):
热风枪可以吹焊贴片IC吗?
如何操作?
小弟没用过那东西,请各位大侠说得详细点。。

网友A:
这里的电工大都不会,呵呵。

网友B:
拆焊:
热风枪350度,大风。双边贴片的,直接用镊子从一边轻轻的插进去就行,然后轮流对两边的引脚加热即可,轻轻用力就下来了。
QFP的,用镊子从一个角轻轻的插进去,分别对这个角所在的两边加热,慢慢推动镊子即可。
焊接:
将焊锡膏均匀的涂抹在焊盘上,然后将芯片定位好(每边最顺手的一个引脚用烙铁点一下就固定了),然后用镊子从芯片上面垂直向下用力按住,热风枪开350度,开弱风,一边一边的吹即可。

网友A:
公车男是高手,呵呵
拆我会,不过焊接不敢用热风枪,怕吹坏了。

网友C:
猜我也用过,但焊接都是用烙铁

网友D:
只敢用来拆……

网友E:
多练练就可以了,楼主,你能

网友F:
拆用热风枪,,焊接还是用电烙铁吧,,其实拆也可以用电烙铁,,只不过要多放些焊锡

网友G:
光说不练,没用,自己找东西来实践,吹了再焊上,万用表量

网友H:
热风枪本来就是用来干这个活的啊

网友I:
热风枪焊贴片ic容易虚焊。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焊台吧。

网友J:
这个没实际干过,看过一个老外的视频,一边用红外测温仪测温,一边吹。

网友K:
可以,焊东西完全可以。我已经用热风枪焊了5块儿QFN40了。
有些质量硬的芯片,你把板子吹花了芯片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L:
热风枪最擅长这个了

网友M:
热量要足,风量开到2就行了

网友N:
当然可以了,温度调高,风调小,焊嘴调整。焊普通的Qfp和fpga都可以。

网友B:
热风枪焊贴片ic容易虚焊。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焊台吧。
引用 网友I:

虚焊一般是因为你的焊锡膏太干了,或者风量太大的缘故

网友O:
多点松香应该就ok

网友P:
光说不练,没用,自己找东西来实践,吹了再焊上,万用表量
--------
怎么量啊

网友Q:
哈哈,记得好久以前,毕业设计上说俺的那个QFN封装的芯片是自己吹上去的,老师还不相信。

网友R:
拆焊:
热风枪350度,大风。双边贴片的,直接用镊子从一边轻轻的插进去就行,然后轮流对两边的引脚加热即可,轻轻用力就下来了。
QFP的,用镊子从一个角轻轻的插进去,分别对这个角所在的两边加热,慢慢推动镊子 ...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也最好不要用镊子对器件使力,温度到了轻轻一碰就下来了。

网友S:
呵呵,温度没到之前千万别用太大力去推。

一般用很少几根毛的小刷子去顶最合适;P

网友T:
俺比较落后,没见过热风枪是啥样的?
一般就是用细的柒包线拆贴片IC。
请问热风枪是什么型号?

网友U:
两边封装的就没必要了,直接用烙铁
主要是一些QFP封装的元件。

网友V:
我用380度的,很快就拆下来了

网友J:
今天试着用热风枪焊贴片晶体:第一次风量太大,把器件吹跑了;第二次看到锡化了,没敢继续吹,结果虚焊了。

网友S:
呵呵,不要怕,吹不坏的。

当然,一定要时刻观察,时刻修正。

网友T:
用来拆还讲得过去,用来焊贴片真让人怀凝?总感觉用热风吹会把IC吹跑或吹走位。
俺没有亲眼见过,不敢想象。保持怀凝态度。

网友S:
一般都是手工焊接完贴片原件后,再热风吹一下让元件在张力下规正。
当然,老x不干这活,实验室专门有几个小伙子焊板呢~
而且公司专门为研发多备了套贴片机(呵呵,说是这么说),就算做样机也是BGA和高密度元件先交工程部上贴片机机贴。

所以热风枪在焊接时基本上是没用的,就连QFN也是烙铁焊的;热风枪只有拆多管脚的元件用的多。
另一个用的多的用处就是吹热缩套管,哈哈~:P

网友W:
焊接的话,烙铁绝对比风枪快,BGA的不算。

网友S:
会把元件吹跑的啦只说明你太粗手初脚了,焊接必须的眼神好、够细心。:)

网友T:
用烙铁拆和焊接LQPF二三百个脚的FPGA贴片是小菜一碟。
主要是没用过热风枪这玩意,心里没底。有机会真想试一试。

网友X:
用烙铁+漆包线的那种做法,IC基本报废了。用热风枪只要小心点,IC可以无损的拆下来。
先用较低的温度烘,不要怕烘坏了——看看回流焊怎么工作就知道了。等IC附近的PCB温度稳定后,调高温度,几秒钟就可以取下IC了

网友Y:
哈哈,记得好久以前,毕业设计上说俺的那个QFN封装的芯片是自己吹上去的,老师还不相信。
引用 网友Q:

哈哈!

LS牛,学生时代就干这活。

网友I:
今天试着用热风枪焊贴片晶体:第一次风量太大,把器件吹跑了;第二次看到锡化了,没敢继续吹,结果虚焊了。
引用 网友J:

晶振不能用风枪焊接,高温会损坏晶振的。

网友Z:
焊台好点儿吧
风枪..................

网友B(2012-03-05):
不需要也最好不要用镊子对器件使力,温度到了轻轻一碰就下来了。

我想也是的,用镊子边推边吹,容易拉起PCB铜泊.

网友AA:
热风枪有两种,一种是枪型的,那是焊接塑料等等用途的,风太大,不能用
一种是热风焊台一样的东西,可以用来拆,也可以用来焊.
反正现在小批量我用热风枪来焊,实在玩不好刀头,而且用刀头,助焊剂很快就挥发完了.

网友B:
反正现在小批量我用热风枪来焊,实在玩不好刀头,而且用刀头,助焊剂很快就挥发完了.

其实只要自己顺手就行。

网友AB(2013-12-06):
引用 网友X:
用烙铁+漆包线的那种做法,IC基本报废了。用热风枪只要小心点,IC可以无损的拆下来。
先用较低的温度烘,不 ...

我为了偶尔拆双面板上的直插元器件,买了台安泰信的858D+,看有人说的温度300℃左右就行,结果拆了老半天才下来,还好板子没坏,感觉就是温度不太够,不知道这个较低的温度多少合适?风量调到多少合适?一般的IC在多少摄氏度下吹久没事?兼顾焊锡溶化和不吹坏电路板的温度多少合适?

网友X:
引用 网友AB:
我为了偶尔拆双面板上的直插元器件,买了台安泰信的858D+,看有人说的温度300℃左右就行,结果拆了老半天 ...

你模拟回流焊的曲线就行了……
如果用普通热风枪,首先实际温度与旋钮指示值差别是很大的;而且风量太小,分布也不均匀,只能多练习慢慢掌握……平时你能听到风口嘶嘶的声音,那就是热力梯度引起的,当枪头靠近IC后声音一下就小了很多,就是因为热量迅速被吸收了。
我见过有人把风量和温度都调得很高,拆起来效率很高,但是需要手脚灵活,而且也容易吹散周边小贴片元件;
我自己则比较喜欢把风量调到最小,温度450度左右(实际是多少就很难说了),风枪先离元件3cm左右,烘烤20秒左右,再靠近到0.5cm以内,并且风枪围着引脚一圈圈慢慢的转动,5秒钟后用镊子轻轻把元件拨起来就行了。这样效率比较低,优点是不会吹散小元件,板子和元件也不会烧黑

网友AB:
引用 网友X:
你模拟回流焊的曲线就行了……
如果用普通热风枪,首先实际温度与旋钮指示值差别是很大的;而且风量太小 ...

谢谢了!我没有去搜索回流焊曲线的,后面几次试手都是调在350℃,都能完好拆下16脚DIP封装的IC;
这个风枪是数显恒温的,温度误差应该不大,拆了3个直插的IC座子,第一个拆的扭曲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