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051 GPIO端口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2010-10-31):
最近在学习M051,发现一个问题,IO上点后默认的是准双向模式,也就是E_IO_QUASI.想要修改模式,需要调用DrvGPIO_Open()函数,但是该函数每次只能修改一个Pin的模式,如果我要一次修改一个端口8个Pin的模式,是否只能将该函数执行8次啊

网友A:
看看寄存器模式吧

楼主:
恩,看了一下,寄存器模式下确实可以一次性修改1个端口8Pin的模式。

网友B(2010-12-01):
这个需要自己写一个方法吧,我也正是遇到这个问题,自己写了一个!

网友C:
参见俺的“红杏出墙”

网友B:
菜农大师,带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哦!M051

网友C:
晕,俺暂且不玩m051
m0都是一样的,俺在nuc1xx上有头文件,就在此坛中,搜索“nuc1xxdef.h”
由于近日一般都是用库,所以没继续搞这些苦力活。

网友C:
农会发放棉裤以资鼓励

提出问题也是一种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