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的疑问?

楼主(2010-10-31):
假设我们在终端并联电阻的方式组成匹配,那么源端其实是失配的,那么不是在输出的时候已经反射了吗?

网友A:
只匹配一端的情况
原则上是需要两端匹配的

网友B:
to LZ:

如果终端严格按照传输线特征阻抗匹配的话,则终端无反射。这时,原则上源端不匹配也无妨(注意源端阻抗是由负载端向源端看的)。LZ可能认为,理想电压信号源的内阻为零,则和传输线不匹配(即存在反射)。可以说,这里的“反射”是必然的,但由于距离甚短,故无负面影响,反之抑制了过大的功率输出(短路)。LZ所谓的源端匹配,对上述“反射”无匹配作用。其抑制的是由负载端反射过来的波的再反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也就是说,其实假如我们做终端匹配的话,源端不作处理,其实源端存在反射,我指得是信号输出的时候,但是由于距离非常短,传输延时远远的小于信号上升时间,所以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