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短信收发

楼主(2010-10-31):
硬件上是不是单片机+GSM模块,用RS232 通信,并且进行电平转换。
然后通过GSM网络发送短信给手机?(手机这里还要不要附带GSM模块,还是直接手机就可以接受和发送短信了?)

网友A:
(手机这里还要不要附带GSM模块,还是直接手机就可以接受和发送短信了?)

……我还真没见过需要外挂GSM模块的手机……:L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短信收发,LZ是控制手机?:o

哈哈哈,一般都是单片机控制短信模块,模块和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是TTL电平。

短信模块还需要一张SIM卡才能工作,当然卡里还要有钱哦:lol

网友C:
我们一起做过,你买模块的时候,一般人家会带串口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