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求问【关于AVR开发要准备点什么硬件设备】

楼主(2010-10-31):
要参加一个机器人比赛 就是简单的寻线还有控制电机舵机的操作
打算用AVR MEGA16的芯片来实现

求问各位大虾 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开发板要有哪些功能(网上看到从几十到几百都有) 然后下载线什么的
我很菜的 还在学51...

不要TP我 诚心求问 先谢谢了

网友A:
有两种选择:
1。有时间,就DIY一条双龙AVR软件并口下载线(适用于任何型号ISP)。没有时间,就花几十元买呀。(以银子换时间,值!)
2。有了以上经验,就可以DIY 一条JTAG的调试器了。不过,对于没有第一种经验者来说,直接进行第二步会有点难度。因为在没有DIY JTAG成功之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要你去尝试。

楼主:
有两种选择:
1。有时间,就DIY一条双龙AVR软件并口下载线(适用于任何型号ISP)。没有时间,就花几十元买呀。(以银子换时间,值!)
2。有了以上经验,就可以DIY 一条JTAG的调试器了。不过,对于没有第一种经验者 ...
引用 网友A:

谢谢哦 下载线打算直接买了

开发板也打算买
需要些什么功能?要考虑功能 价格和大小

网友B:
并口下载线是最简单的:74HC244,并口端子,万能板,几分钟就搞定了,买的话也就十几块钱,要不了几十;
至于开发板,除了针对性的开发目的(比如需要特定的外围电路),使用开发板能够节省时间,其他的就没必要了,自己搭电路就OK。
如果你参加比赛,还是自己搭比较好。

网友C:
目标板(开发板),编程器(下载线),仿真器(不是必须),电脑, 学习资料
哈哈...
但是, 最主要的是信心和毅力...

网友D:
多看资料,自己动手搞个调试板就行,不过必要的工具要有

网友E:
我正在筹划我自己的avr的开发板哈哈

网友F(2011-01-27):
做啥开发板啊,自己生生搭个电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