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测试波形 求一高精度整形电路

楼主(2010-10-31):
我用555做了一个PWM电路得到的波形上升沿很差。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有上升沿有几个大的突起。可能是冲放电的过程导致的。请问有没有好的整形电路能够让波形变的平滑上升。
附图有说明。
要求RISE time小于50ns

网友A:
用MCU的PWM生成比什么都方便。

不过50ns的要求,那需要看你的MCU由没有这么快的IO反转速度了。

网友B:
这个是由于输出的阻抗不匹配导致的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