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以太网口的arm芯片

楼主(2010-11-01):
寻找通用的,带有10/100M网口的arm芯片?价格便宜,市场用量也大。
同时希望开发也简单,只需一个网口,主要是把一个并行数据接口通过以太网转发。望大家帮忙推荐

网友A:
看来鱼兄弟虽然在FPGA方面的造诣很高,但对ARM还是不够熟悉.
如果你对数据量要求不高,我向您推荐STM32F107或者AT91SAM7X256.这两款.
如果你想跑CE或者LINUX,我向你推荐ATMEL的AT91SAM9G20.

楼主:
对arm确实不熟,没有时间去真正的设计。
atmel的东西比较好,就是担心供货和价格。
谢谢推荐的,我去看看

网友B:
带网卡的没便宜的。

网友B:
如果不在乎成本用arm9,很多。
成本控制到到50元左右,用arm7,
2楼推荐了。

成本控制到20元以下,
司南的那个设计不错。
并口很容易改,建议你跟他联系试试。

我说的是纯硬件成本。

楼主:
arm9开发起来周期长了一些,主要是资料太多,看完后才知道那部分不需要看
  成本不是很严控制,想短时间内上手。
  nxp的arm7有没有带网口的?
  软件实现网口协议是否很复杂?

楼主:
司南的东东在哪里能看到?

网友C:
嘿嘿,Cortex M3内核的LPC17xx系列或者STM32的107系列吧。哈

网友D:
司南的东东在哪里能看到?
引用 楼主:

http://iot0.com/serial2tcp/ 这里能看原理图和pcb.

http://iot0.com/docs/ 这里看文档.

现在在公测. 等等大家的结果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01850-1-1.html

楼主:
刚刚看了看资料,用的是lpc1111+dm9000结构。lpc1111 内嵌的flash太小了,能放得下tcp/ip 协议栈?

网友B:
嘿嘿嘿,那才是真正牛的地方。鱼外行了吧:lol

楼主:
所以才向各位老大请教

网友E:
8K的FLASH不小,我认为没必要关注这些,几块钱的事,你一天工资多少

网友D:
8K的FLASH不小,我认为没必要关注这些,几块钱的事,你一天工资多少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针对消费类电子呢?

我做这个是为了打开新市场.....(同时吹吹自己技术多NB)

网友F:
用LM的吧。LM3S6911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G:
恩,6911零售38块,64kRAM/512kFLASH集成以太网PHY,上周做了2块样板,100M双绞线跑到90米,不到100米标准。不知司南的那个东东能跑多长的5类双绞线?

楼主:
LM3S6911的可靠性怎样?
大家做tcp/ip,是参考linux来做的,还有是更好的参考?

网友B:
ls 的 ls应该给他要两片试试,应该非常长。他那个是从最底层编码的。

楼主:
AT91SAM9G20 是否可以裸奔?atmel目前的产品稳定性、供货情况如何?

网友H:
lpc3250可以吗?不过没带phy.这样说错了没有?

网友I:
atmel的ic全部忽略

网友J:
LPC3250可以带有网口,需要加phy层,价格是五十多些,嘻嘻,是ARM9

楼主:
arm几问题不大,价格方面不是很在乎,主要是设计的方便、容易上手,资料较多

网友K:
用STM32F107或者LPC17xx或者LM3S6911,足够用了吧,何必要上ARM9的呢。

楼主:
主要是想用100M的网口通信速率,arm7是不是太慢了?

网友A:
arm7绝对跑不满100M的传输速率.
我们使用9G20测试,使用NFS,文件的传输速度能达到50M BIT/秒.

网友L:
二楼说的差不多,我现在就在用STM32的那块板子

楼主:
比较向往LPC17xx。atmel的片子挺好的,就是看到很多有供货问题

网友I:
用arm外挂网卡芯片吧。
我用亚信的ax88796,还是不错的。ne2000兼容。
最新的88796c有spi接口,价格不比一个phy贵多少。

网友M:
at91sam9260 供货量很大

网友N:
9g20目前处于分货期

网友O(2011-01-21):
如果你要是做电子消费类的 就不要说加这个那个了  都是外挂的   flash和PHY都很好做的。如果做个产品价格没有优势,做他也没有用,如果你要是用在工控上面那就没多大事了 。
若果哪位仁兄做PHY和 flash,还有网口的  可以联系我,帮你解决任何问题

网友E:
谁有9G20的样片或供货信息?

网友O:
这个是什么啊

网友P:
三星的用用过么好了,到处都是资料

网友Q:
LM3S6911 好象不太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