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急!用VHDL做PCI管理编程

楼主(2010-11-01):
我想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现在想用FPGA做一个PCI的电路板,用VHDL编程,但不知道怎么样通过PCI总线把数据传到电脑上,请大家给点意见,或是相关资料。谢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俄.你对应的电脑没有相关的PCI接口么?
能把问题描述的详细点么?
我在上面的Virte-5分类里有一个关于PCI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SuperX-man:不是没PCI接口。我是想问我如何编程才可以把测得的数据通过PCI总线传出去。我不懂怎么对PCI进行管理

网友A:
您在您的工程中是否嵌入了一个PCI的IP核,还是由您自己用VHDL写的PCI控制代码.

一般来说,分配好端口,数据和时序符合PCI总线协议,就可以通过该端口发送了.
你要写的话,也是基于PCI的总线协议写数据和时序的控制代码.如果是直接嵌入IP核的话,估计可以省很多.

论坛里的Virtex-5分类里有一个PCI的例程,可以参考下,有测试的

楼主:
是解压完了有一个文件夹叫source的那个吗?里面有几个程序

楼主:
晕,指教一下啊!

楼主:
金戈铁马不能白来一趟啊!指教一下

网友A:
楼主,不要慌乱.
做技术的要一点点来,你应该先看那个PDF文档,那是一个总的介绍和流程.
source只是代码,分Verilog和VHDL的.
这个例程中使用的是IP Generator 生成了一个PCIe 的IP核.
你可以直接打开工程endpoint_blk_plus_v1_14.xise.

楼主:
慌张了!怎么是英文的啊?:funk:

楼主:
没找到endpoint_blk_plus_v1_14.xise。你一共发了三个贴,我都找了,也没找到这个名字的文件。在哪啊?

网友A:
由于上传的文件是有大小限制的,所以我做了一个分压.
解压出来后,在xupv5_pcie_x1_plus_compiled文件夹下
你可以打开ISE->open project里可以直接看到.

很简单的英文,还有图呢.很容易懂得.

楼主:
解压出来的文件夹叫xupv5-lx110t_aurora_sma,没有叫xupv5_pcie_x1_plus_compiled的。

楼主:
你加我了吗?

网友A:
很抱歉,公司网络系统,很多都不行.小版我尽量给您提供帮助.

网友B:
一口吃不了个胖子,一锨挖不了一个井。找个中文,看看协议先

楼主:
恩,有什么实例或有关资料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在Virtex-5分类里,还有一个 PCIE对DVI的参考例程.
里面涉及到协议的输入输出的,你看看

网友B:
pcie 我没设计,pci可以看看mindshare公司出版  刘晖  翻译的书

楼主:
哥你太强了!

楼主:
鱼给个书名呗?

楼主:
谁有《PCI局部总线设计》啊?可不可以提供给我啊?

网友A:
书没有,有个PDF,你可以看看

网友B:
PCI系统结构(第四版)

楼主:
超人大哥你的PDF下不来啊!

楼主:
有没有VHDL的例程多发点呗?

网友C(2011-01-07):
我也明白了。谢谢。

网友D:
英文的?汗一个。

网友E:
看问题贴才能学到东西。谢谢各位了。

网友F(2012-07-09):
你这有两方面的问题要突破
1、首先通过逻辑实现PCI设备,可参考网上一些例子(我家里才能上网,工程实例不能带回家,抱歉)
2、要实现于电脑主机的PCI传输,还需要你编写一个PCI驱动程序和相应的应用程序

网友G:
你这有两方面的问题要突破
1、首先通过逻辑实现PCI设备,可参考网上一些例子(我家里才能上网,工程实例不能带回家,抱歉)
2、要实现于电脑主机的PCI传输,还需要你编写一个PCI驱动程序和相应的应用程序 ...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