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8调幅问题

楼主(2010-11-01):
在使用AD698电路时(电路见图),原本R2是用电位器的,R2用来调节原边正弦信号的幅值,传感器接的是马尔测头,不知道为什么原边的幅值调不下来,只能调到原边峰峰值为6.8V左右,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2014-07-31):
是不是你的阻值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