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
1.首先请教一下怎么上传本地图片啊?

2.一般的复位电路会在电源与rst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用于掉电快速放电。

但是我这边有个电路是在复位电路到单片机的引脚之间串联了一个二极管。这作何作用呢?
                                       vcc
                                         R
       rst   ---------|<I------- |
                        二极管        |
                                        ==  C
                                        gnd

大概就这样

楼主(2010-11-01):
回复 网友A:

请看第一个问题。。。

网友A:
3# hdp7891000

网友B:
传图,点编辑——添加附件——编辑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但是无论我是直接qq截图,还是粘贴到画图保存,png/jpg格式,总是提示我“无效的图片文件”。。。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图有TI的风格

430的例子文档就是这么画的

二极管没啥作用

网友D:
电阻阻值大小没给,电容类型大小也没给。

假设电阻取值适当,电容为取值适当的铝电解电容,上电瞬间二极管正极端为零电位,然后随着电容充电,该处电位上升,二极管导通,该处电位继续上升直到等于5V。期间,V(ret)=二极管正极端电压 - 二极管压降。

此电路应该是低电平复位电路吧,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保持rst端的低电压保持足够的时间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你的解释比较合理

网友E:
芯片对复位脚的低电平,要求一定是0V? 还是VCC不够的时候有额外的要求?
以前也见过一个这样的参考设计,没有深究。

是不是作者水平有限,画错了?
一般复位电路都是 利用 中石油 电路效应,快速放电的。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在掉电过程中避免进入死区,单片机的VCC进入最低工作电压附近的时候,RST早已使单片机处于reset的状态了.(死区指的是MCU最低工作电压与复位电压之间的那块黑色区域)
只是有一点,这种接法,二极管上的电流应该很小,二极管上的压降应该很低,并不是0.7v,具体还是LZ结合所用的MCU的一些特性来分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结贴了,没给你的分了。。。谢谢

vcc和外部条件都足够。画错应该不至于,这是用在产品上的,经过审核的,不至于每个人都错吧。至于什么要求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中石油效应说的是在电源和复位之间并接反向二极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