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串口通信

楼主(2010-11-01):
由于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和并口,因此想用usb转串口实现通信,但是在超级终端上没有显示。驱动安装的正确,usb转串口需要设置吗?还有usb转串口线有严格要求吗?普通的可以不?再就是怎么解决超级终端无法显示的问题。坐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先用这个工具测试一下吧,它可以枚举正常串口,监视数据流,你看看你的超级终端是否发出了数据,有可能是你的设备错误导致的没有数据显示.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楼主:
2# 歪 歪
在台式机上用并口测试过,超级终端正常运行,可以排除开发板的问题。现在主要原因应该就是usb转串口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