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R912通用IO口的问题

楼主(2010-11-01):
把STR912的通用IO口配置为输入时,在初始化结束后为高电平,为什么在输入低电平后释放其输入引脚,但是输入引脚一直为低电平,在上拉电阻为3K的情况下也不能把其输入引脚拉高,但是直接把电源接到输入引脚上,该输入引脚会被拉高,是不是我的上拉电阻太小,还是我的输入引脚配置有问题,我的输入引脚配置函数如下:
GPIO_PinDir(GPIO2, GPIO_Pin_6, \
                GPIO_PinInput,  \
                GPIO_Type_PushPull,              \
                GPIO_IPInputConnected_Disable,  \
                GPIO_OutputAlt1)

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最后一个参数用错了,GPIO_InputAlt1,看来以后做事情要更小心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