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出一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0-11-01):
请问各位大侠,我们有很多情况会看电路板厂家把一些芯片的型号给擦掉了,请问用示波器或其他仪器,能**它的型号吗?有没有具体方法?

网友A:
要看的,有些能测出来 有些不行

网友B:
先看看是这个IC在这个电路上起什么作用,再查其脚位的的电源,GND,信号输入/输出,大概可判断此IC是什么类型的,再看查相应的资料。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测出来看

网友D:
比较困难,测试是没有办法的,除非有同样的IC做对比的IV测试,确认是否相同,但是这种方法基本没法进行.
另外一种,可以做DPA,看内部芯片的标识,上面会有品牌和厂家的内部识别号,这样容易根据其功能和厂家去推测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