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D12 EPC12

楼主(2010-11-01):
这里有没有人知道哪家有这两个变压器的骨架啊,直插卧式的。请加Q454171857,注名变压器骨架

网友A:
也在找,记号。
顺便问一下,北京卖磁芯的哪里多啊?貌似都不标磁材类型,只有尺寸,预先开气隙的更不好找。而且和磁芯配套的bobbin, clamp什么的怎么找呢?

网友B:
也在找,记号。

俺最小的EFD只拿到15的

网友C:
你们说的什么东东啊,呵呵我不懂,但是我把1楼找的型号图片找见啦,呵呵,也不知道你们找的是这个东东吗?想的话可以联系我,QQ1460493765

网友D:
这么小的玩意是不是用于LCD或CCFL驱动用??

网友B:
CCFL肯定不能用这个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