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电压和频率

楼主(2010-11-01):
ATmega32是4.5-5.5v  16Mhz
ATmega32L 是2.7v-5.5v  8Mhz
请教一下用过的老师,
1.ATmega32  3.3V工作跑16Mhz能不能稳定工作
2.ATmega32L  3.3V工作跑16Mhz能不能稳定工作
3.如上面2种都不稳定,查看到有74LVC7245可以做5V与3.3V电平转换,请教一下具体电路,哪里有资料
谢谢

网友A:
//-- 1.ATmega32  3.3V工作跑16Mhz能不能稳定工作
这个肯定不能,因为内部厂家烧通了加电检测。VCC必需大于手册所标的电压。

//--2.ATmega32L  3.3V工作跑16Mhz能不能稳定工作
加5V一定可以工作在16M。 3.3v本人 没有试过,楼主大可以自行试一试。

网友A:
关于第3 点,用74HC系列的电压可以在3.3V至5V,不用加电平转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目前我就是用ATmega32-16PU  3.3V工作跑16Mhz 工作中暂时没遇到问题,就是怕有问题,又不太清楚如何测试会不会不稳定,呵呵,因此特意请教。

网友B:
个别试验不能作为正式依据.
最好根据数据手册的说明, 我记得最高频率跟电压是有个象梯形的曲线的. 楼主不妨在仔细看看.

网友C:
我用过mega128 3.3V 无源16M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