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系统的名为PSC的输出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11-01):
如题,这是EPSON C110的电源,输出42V,但是其中有一个叫做PSC的输出端,并且反馈也来自于这里,其作用是什么呢。请大侠赐教!

网友A:
看不到你那个CP53、CP54接到哪里去?
初步判断PSC是外部输入反馈控制用的,也可以称之为自检。

楼主:
谢谢楼上,这个只是开关电源的电路,输出42V,
CP51,CP52,CP53是电源的输出外接到主控板上,CP54不外接。
但是这个自检是检查什么呢,短路,还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