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24FJ32GB002这颗最小的带USB HOST的芯片批量什么价格?

楼主(2010-11-01):
货源如何?谢谢。

网友A:
货源还可以,价钱国外的货比国内的高很多。如果你想要便宜的就找国内的吧。

楼主:
我看Microchip网站价格是2个多美金,国内能在20元*币以内吗?

国内有什么便宜的带USB HOST的MCU可以选择呢?

网友A:
因为这个厂家的国外的货比国内的高,国内的话20元以内的,得看具体型号什么的,一般很少吧。呵呵,技术我不是很懂,没办法帮你啊,芯片的价格什么的还可以,因为我是做这个的。你可以加我QQ1460493765.可以的话我可以给你点价格的建议,呵呵,

网友B:
能做到20以内。

网友C:
我看Microchip网站价格是2个多美金,国内能在20元*币以内吗?
-----------------------------------------------------------------------------------------
兄弟,你是在扰乱秩序吧,网站2个多美金,应该问在国内能10元以内吧???

网友D:
批量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

500K和1K的价格就是差一倍也很正常。

不过就是1K的量,根据我的估计,20元也是没太大问题的吧。

如果500K的话,折掉一半也很正常,MCHP是根据客户和量定价的,50K以下只能在市场抓货,100K以上可以找MCHP代理谈谈。

楼主:
非常感谢yewuyi,MyLovetus和Mary_luo的回复,因为第一次考虑用PIC的芯片,所以对行情不了解,这颗芯片淘宝上也查不到价格,要是1K的价格能在10几元那就能满足我的要求了。

网友E:
美元标的可是单价,所以20*币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