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来看看这个电压采样电路如何分析,有测量数据求分析

楼主(2010-11-01):
这个电路输入110V,输出为0.547V,大家分析下看看

网友A:
打开半天看不到图

网友A:
发帖最好避免指明什么什么人来解答----如果确有此特殊愿望,也不要在主帖,特别是不在标题上说,跟帖说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减法放大电路吗,放大倍数就是(V1-V2)*(RF/R1)=110V*(10K/330K*5+10)=0.663V,由此可见你的电压还是有点问题的,是不是你的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太大了,或者是你的偏置电流太大了

网友C:
在正负输入端间并个1K的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