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中TIM4 remap后会与FSMC冲突吗?

楼主(2010-11-01):
TIM4 remap后其CH1-CH4分别与FSMC的A17,A18,D0,D1,我只用TIM4_CH1且不使用FSMC的A17和A18,这样TIM4_CH1是否能正常输出,是否会影响FSMC的D0和D1?

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勘误手册中有没有说法。

楼主:
勘误手册中没有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FSMC和TIM4的时钟都是打开的,虽然在FSMC的NAND FLASH模式下文档里没有提到使用A18(PD13),但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把PD13给TIM4_CH2做输出是否会影响FSMC。

网友A:
勘误手册中没有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FSMC和TIM4的时钟都是打开的,虽然在FSMC的NAND FLASH模式下文档里没有提到使用A18(PD13),但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把PD13给TIM4_CH2做输出是否会影响FSMC。 ...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如果勘误手册中没有说法,我也没有确切的说法。我觉得值得试试看。

楼主:
那请问你是否知道,如果Timer比较输出的某个通道未使能(CCER寄存器的CCxE=0),是不是Timer与相应的输出管脚就是断开的?

网友A:
那请问你是否知道,如果Timer比较输出的某个通道未使能(CCER寄存器的CCxE=0),是不是Timer与相应的输出管脚就是断开的?
引用 楼主:

是断开的。

楼主:
测试了一下,目前未发现问题,TIM4_CH2的PWM波形输出正常,FSMC也正常,看来FSMC在NAND FLASH方式下未用的A18(PD13)也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