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STM32 的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10-11-01):
额现在转做STM32系统arm了,用IAR5.4开发,从网上下STM32的V3.2的固件库,移植到IAR5.4总提示出错,最主要的一个是不能打开 stm32f10x.h这个头文件,请问各位大侠该怎么移植这个固件库,给发个说明文档也可以,谢谢了。ji.an86@163.com

网友A:
如果是刚开始学,请直接下载最新的固件库v3.40,里面有IAR下的项目模板。

楼主:
如果是刚开始学,请直接下载最新的固件库v3.40,里面有IAR下的项目模板。
引用 网友A:

从st的官网上下了个V3.4版本的固件库,看了下和V3.2版本的差不多,
固件库移植到IAR5.4怎么这么复杂呢,昨天试了一下午,还是不行,
香主给发个资料什么的,让咱快速上手,

网友A:
从st的官网上下了个V3.4版本的固件库,看了下和V3.2版本的差不多,
固件库移植到IAR5.4怎么这么复杂呢,昨天试了一下午,还是不行,
香主给发个资料什么的,让咱快速上手, ...
引用 楼主:

STM32 V3.4版本的固件库,印象是直接支持IAR EWARM V5.5的,用在V5.4应该也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移植?

楼主:
IJK大侠,你好,是不是直接在V3.4固件库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HN\桌面\stm32f10x_stdperiph_lib\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4.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EWARM中的Project.eww编写应用程序?我再开发另外一个项目时要把该模板COPY下了,

楼主:
打开这个模板后,编译过不过,第一个错误是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h" 怎么样添加头文件?

网友A:
打开这个模板后,编译过不过,第一个错误是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h" 怎么样添加头文件?
引用 楼主:

把头文件的路径加到:
Project->Options...->C/C++ Compiler->Preprocessor->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

提示:项目路径可以用 $PROJ_DIR$ 来表示

楼主:
把头文件的路径加到:
Project->Options...->C/C++ Compiler->;Preprocessor->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

提示:项目路径可以用 $PROJ_DIR$ 来表示
大侠,我也是用这种方法添加的,但还是不行,编译通不过,麻烦给发个说明文档东或者是编译通过的工程,也好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