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整流后,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值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0-11-01):
问了maychang大侠,红色字是“回复”。

    交流电全波整流后,没有经过滤波电容,其有效值是不变的,其平均值为峰值的2/pi倍。这时,拿万用表测交流电压测得的是有效值,比如原来交流电有效值为10V,现在测整流输出仍是10V (万用表测量全波整流无滤波电容的输出,显然不能用交流电压档测量,应该用直流电压档测量。万用表直流档测量的结果是平均值而不是有效值。能够测量有效值的电表很少。)
    而加上滤波电容后,测出的直流电压就是整流后的平均值,即  直流电压=有效值*1.414*2/pi≈有效值*0.9。这时,用万用表测直流电压,或者用AD对其进行采样,得到的电压值是有效值*0.9,比如原来交流电有效值为10V,现在测得的是9V(加滤波电容后,输出的直流电压有多大,与滤波电容容量以及负载有关,负载电阻无穷大(或者说负载电流为零)时输出为交流峰值。说是有效值1.2倍,只是一般情况,不同电路可能相差很大。到底交流电整流后,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个什么关系?
难说。与滤波电路(注意不仅仅是电容滤波,可能是电感滤波)有关,与负载有关。

我想用AD采样滤波输出的直流电压——首先对交流电用运放进行全波整流,加电容滤波后采样。AD用STC单片机,放在图上示波器的位置。

1、这样的话AD算是一个直流电压表吗?采样出的值是不是就是原来电压有效值的0.9倍了(用软件模拟的是这样)?
2、AD采样的结构一般是输入是一个运放,而运放内部输入是一个三极管的基极,这样的话电流很小,是不是输出就接近有效值的1.414倍了?
:L ,说错了,不要笑我……

(请maychang大侠以及高手指教~)

网友A:
1、可以认为是个直流表,采集的就是0.9Vrms
2、这个电路对于输出后面的负载不太敏感,输出就是整流后的平均值。

楼主:
2楼:
不太敏感,作何解?

网友B:
你的电路R6是多余的

楼主:
回4楼:
:o,教科书上的经典电路啊,前一个运放整正半周,后一个保持负半周……

错了,想了想,教科书上是这样说的:
正半周的时候,前一个输出是-Ui,经过后一个运放变成2Ui,再加上从输入端的Ui通过第二个运放输出的-Ui,最后输出2Ui-Ui=Ui;
负半周的时候,前一个没有输出,经过后一个运放输出Ui。
这样就完成了全波整流……可以在R5上并上电容滤波

网友C:
5楼:
这样的电路,不能在输出端并联电容得到交流电压峰值。
若要滤波,应该先串联电阻再并联电容,即使用RC滤波,但这样得到的仍是平均值而非峰值。
如果想要得到峰值,应该使用峰值检波电路。
我的回复,即你加红色部分,都是对电源的整流电路,即变压器+二极管来说的,并不适用于你图中的电路。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侠,看来运放是“模拟电路之本”啊,还得回去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