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该怎么学?

楼主(2010-11-01):
买了个2440的开发板,开始熟悉2440的各个外设功能,写点流水灯、串口,定时器和中断的程序,之后就不清楚该怎么学习了,老觉得思想还停留在单片机裸奔编程思想上,想问问前辈们,如果想玩转arm+linux系统,该怎么学?大致流程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bootload ,operation system,driver...

网友B:
试着linux编程

网友C:
在用中学

网友D:
我也一样不知何学习,哪位兄弟指点呀

网友:
怎么没有人指点呢,我也在学习中呀,

网友E:
我可以收费,指点
从uboot,kernel的移植。
rjying@gmail.com

网友F:
有同感,做了简单的驱动实验,不知道如何深入学习,觉得最好有项目做!

网友G:
可以买个开发板进行学习,开发板带比较全的知料和实验程序,你可以按上面的教程一步一步地学习,把所有的实验都 调一遍,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给你推荐几款开发板,http://joyzml.taobao.com/ 你可以在上面挑选适合自己 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