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18_V3.00

楼主(2010-11-01):
MPLINK 4.00, Linker
Copyright (c) 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could not find file 'c018i.o'.
Errors    : 1
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线等

网友A:
就是找不到'c018i.o'这个文件啊。

楼主:
我知道,但是里面有这个文件,他为何找不到呢?

网友A:
不对的原因可能是编译器设置错误,也可能是编译器未正确安装,也可能是错误的源文件编辑,呵呵,这不大好说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你还有MCC18更高的版本吗?我是f25k20,3.00版的好像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