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端口采集数据

楼主(2010-11-01):
请问从USB端口采集数据怎么实现?

网友A:
要先搞清楚用的是什么芯片,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是Cypress的

网友B:
搞清楚后下载相关的开发包,一般里面有驱动,固件程序,还有封装好的函数在.h的文件里

网友C:
对,驱动和固件程序是在程序外调试好的,把.h文件加载在工程里.调用里面的函数就行.

网友D:
一般开发包里都有函数的使用说明和例子.按照说明操作就行

网友C:
简单的功能好实现.如果是复杂的功能需要了解芯片知识!

楼主:
要先搞清楚用的是什么芯片,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是Cypress的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用

楼主:
一般开发包里都有函数的使用说明和例子.按照说明操作就行
引用 网友D:
嗯,我慢慢看看吧

网友E: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 学习中 求共同进步 QQ:466311058

网友F:
花几十元买块EZ-USB FX2LP(CY7C68013A)开发板(淘宝上有),软硬件几天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