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应用问题

楼主(2010-11-01):
大家好!

本人是新手,如图: file:///C:/DOCUME~1/CHIDON~1/LOCALS~1/Temp/9P0]Y%IIMF6$M8DTQV`_}F6.jpg ,PGC电压为0——5V可调直流,请问运放输出端的变化电压范围正常为多少??现在实测为0——(-3.68V)!

网友A:
请给出电源电压

楼主:
你好! iC921
电源电压为+11V和-11V。

谢谢

网友B:
如果不要求输出绝对的0V,也就是0~5V输入下能接受0.01V~4.99V的输出,推荐用轨到轨的SGM324,电源可以改用单+5V供电,性价比远高于LF444,规格书请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