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M1117输出不稳的疑惑

楼主(2010-11-01):
最近搭建了数控电源,稳压器选用了LM1117-adj,实现输出1.25V-5V可调。lm1117输入稳于8V,电路直接选用技术文档的电路,如图所示我的R1是330Ω,R2是100Ω。不知道这两个参数会不会对电路的稳定性有影响。问题在于输出很不稳定,例如输出5V时,发出命令过5S左右,就开始不断下降。从高精度数字万用表上可以看到毫秒级就像是在倒计时一样,一直再降,是在找不出原因。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散热的问题可以排除,因为功率不是很大,而且我也加了散热片,基本上没有什么热量。

网友A:
这2电阻是精度1%的
“发出命令过5S”什么意思?没明白
电压降低的原因还有负载电流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给单片机发出一个命令,输出合适的Vadj,实现可调的。
这里的发出命令,说的就是给单片机发一个Vout=5V对应的命令。刚开始是5V,过了大概5S就开始不断降低。
负载电流过大?我的负载是20欧,那就是我有必要考虑分流?

网友B:
仔细看DATASHEET的其他使用条件,RL=20欧姆,I约=62.5MA·250MA,看1117输得出不(5V,250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   I约=62.5MA·250MA是怎么得来的呢?有些不是很明白~~~~
我先看看技术文档,期待你的作答!

网友C:
可能就是温度漂移吧,LDO和R1,R2温度都会慢慢上升。你说电压一直在降,那么最后降到多少,多过些时间是不是就稳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电流过大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今天接了10K的负载,电压仍然迅速下降,没有得到改善,明天准备去采购各1%的精密电阻,试试!希望能够好转!

网友D:
这个貌似跟电阻的精度无关吧,楼主不妨说说你的单片机是如何控制的,上图吧。

网友E:
注意温飘

楼主:
换了1%精度的电阻,输出电压有明显改善,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啦~~~~

网友F:
感觉是单片机控制问题,楼主有没有测过单片机的控制输出,是怎么控制输出的,是不是驱动不足,还是单片机电流过大,等等的,因为原始的图大家都用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不在乎那个进度的吧

网友G:
元件太水了

网友H:
肯定不是电阻精度的问题,估计在单片机控制这块。

网友H:
还有R1离芯片的Vout脚要靠近一点,如果太远也会存在输出不稳问题。

网友I:
偶也严重怀疑你的“单片机是如何控制的”,建议LZ贴图看看。

网友I:
照你11楼说的:
换了1%精度的电阻,输出电压有明显改善,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啦~~~~
引用 楼主:

难道你开始用的电阻温飘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