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endi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01):
我看到一个程序的结构是#if....#endif ,这样的结构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作用,菜鸟求解!
  #if ()
  ....
  #endif

网友A:
宏定义
如果括号里的为真,则中间的代码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与if()...else()有什么区别啊,好像都一样哦,生成的代码有大小什么不同吗?

网友A:
一个是宏,括号里的判断条件一般是确定的,不执行的代码是不会生成的
一个是语句,判断条件是不定的,代码全部生成
if else是为了体现代码中的逻辑
#if #else是为了实现条件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来这就是条件编译,真是惭愧!

网友B:
#if ()
  ....
  #endif
中间要不要执行, 由编译器来判断. 因为 #if 后面的条件是对编译器其作用的.
也就是说, 不同的条件, 会生成不同的代码, 目标 CPU 在运行到这里时, 不会遇到条件判断.

if()...else()中间要不要执行和执行 if 还是 else 后面的代码, 由 CPU 来判断. 因为 if 后面的条件是目标板 CPU 执行到这里时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