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开个FEELING单片机的讨论贴

楼主(2010-11-01):
最近看到论坛里有很多人问台湾的FEELING(飞林,台湾远翔公司,大陆有叫南翔、飞凌的,似乎矽泰的脚位也和它一样)相关的问题。
      由于公司的需要,本人最近在用FEELING的单片机替代SONIX。也相应的做出来几个案子。还算对它有点了解。
      所以,开个FEELING单片机的讨论贴。希望曾经用过、正在用或准备用的兄弟姐妹都说说自己的问题和理解。
     踊跃提问回答,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
义隆的程序转飞临,基本上直接烧就能跑

网友B:
一直在用S56,义隆的工具与飞林开发工具都有用

楼主:
可惜不能直接转sonix的

网友C:
呵呵,矽泰,飞凌都属于垃圾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相对而言有点道理

不过有一句话说“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不是只有金子才会发光的。
只是它的作用域不一样罢了。

楼主(2010-12-13):
怎么都没人回复呢。。
看样子得把它给结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太泛泛了,所以参与的人就少

网友C:
矽泰,飞凌确实都属于垃圾产品,谁用谁倒霉。

俺也曾经尝鲜用过这两家几个型号,还好,这些芯片本来就比较低端,所以对应的产品也比较低端,而且当时也没敢选择跑量特大的产品使用,所以,造成的损失最后还是可控的。

(1)废片率特别高
(2)ESD性能特糟糕
(3)也许这批货没问题,但下批货是否能保证质量就无人知晓了,俺当时就吃了这个亏,用了10+批,也没出什么批次问题,突然来一批,生产测量一测试,产品随机性的上电DOWN机,分析了很久才知道,芯片的上电复位出问题了,不能保证可靠复位。最后没办法,为了赶货期,只能临时加贴标签,提示用户在通电无反应后,断电5S后重新通电。
其它还有很多问题,例如很多芯片烧片时提示某个字节烧写不成功,例如烧写速度特别慢等等。。。

楼主(2011-04-06):
哈哈,找到你了,还以为你被删除了呢

网友D:
就是价格低,代替义隆......没什么意思

网友E:
我一直在做Feeling案子开发,IC确实比较差,但是也不至于那么多问题,除了电压和温度一般都可以软件上解决。IC在Dice上是没问题的,主要在封装与上路时容易出不良品。烧录器很关键,我一个月要给客户修几十台烧录器……

网友F:
Feeling单片机本就属于低端单片机 我们公司就是销售这种单片机的。呵呵质量不敢说有多好,价格绝对实惠,
有量的话SOP8能低到5毛钱。市场还是很大的。就看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F:
回复 网友C:

相对而言有点道理

不过有一句话说“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不是只有金子才会发光的。
只是它的作用域不一样罢了。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有人卖,必然是有他的市场,有市场肯定就有他的优势在里面

网友G:
老板说要用飞凌的,看看先

网友E:
老板说的 要坚决执行;P

网友H:
很多老板都是卖出去就不管了,所以就要求压成本,没办法

楼主(2011-05-13):
很多老板都是卖出去就不管了,所以就要求压成本,没办法
引用 网友H:

就跟用山寨手机是一样的,没有售后啊

网友E:
没有吧?我们的客诉IC都会处理啊!确认不良原因了都会补给客户。客诉IC我也处理,一般都会按照工程的分析结果给客户退、补的。

网友I:
我家佑华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有需要联系:13902459542  简生

网友J:
19# 老鱼探戈 我们是feeling IC的一级代理,你说没有售后,估计你是找的贸易商拿的货。对于我们,有任何客诉都会处理,都会全补的。

网友G:
适合做超低端产品

网友K:
性价比很好的一颗MCU啊,想了解一下烧录,仿真工具的情况

网友L:
顶,建议开一个。我正用这个。有很多地方不懂

网友L:
回复 网友G:
再怎么低端又没什么关系,只要能把技术变为钱就是水平

网友M:
以前用过8PS53 和8PS56,就是烧写的成品率比较低,经常有废片,而且有些空片一直烧不进去。但价格确实便宜,低端产品适合!!!还有一点,感觉内部下拉不是很可靠的样子。。。。

网友E:
我在做Feeling MCU开发,有问题可以交流一下……:lol

网友N:
请问8PE83的片子定时器怎么开和关呀

网友E:
定时器不用开或关,他在程式运行时自动累加,溢出后又重新开始。你送初值给他,他就从你送的值开始加。
如果要用定时器中断,需要打开总中断,定时器中断位。在定时器溢出后,自动进入08H中断入口,在这里就进行中断处理……

楼主:
19# 老鱼探戈 我们是feeling IC的一级代理,你说没有售后,估计你是找的贸易商拿的货。对于我们,有任何客诉都会处理,都会全补的。
引用 网友J:

广州拿的货,IC次品率相当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再怎么低端又没什么关系,只要能把技术变为钱就是水平
引用 网友L:

对,有钱挣,管他什么产品,只要不危害他人就可以了,
这年头,就跟周瑜打黄盖一样

网友L(2011-08-22):
33# 老鱼探戈

网友L:
对,有钱挣,管他什么产品,只要不危害他人就可以了,
这年头,就跟周瑜打黄盖一样
引用 楼主:

这年头,工程师越来越不负责任了,一味的山寨,一味的抄袭,一味的低端劣质

网友K(2012-12-21):
蛮老的一个贴了,请老鱼探戈多上点DEMO程序啊,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不能直接转sonix的

深圳博巨兴有可以直接转SONIX/FEELING/ELAN系列产品:
BJX MCU:
GPIO  系列:
         BJ8P153(兼容xx8P153S/8PE53);
         BJ8P161(兼容xx8P2501);
         BJ8P163(兼容xx8P2602);
         BJ8P155(兼容xx8P156);
         BJ8P400(兼容xx8P447);
AD    系列:
        BJ8P162(兼容xx8P2711A);
        BJ8P164(兼容xx8P2722);
        BJ8P64N(兼容xx8P259);
LCD  系列:
       BJ8P410(兼容xx8P468);
       BJ8P420(兼容xx8P520);
USB  系列:
       BJ8P702(兼容xx8PU83);

MCU价格可低至0.3,程序直接兼容(CDS/FTC/SN8格式),无需再次开发;
陈生  15989373417;
QQ:258661837。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年头,工程师越来越不负责任了,一味的山寨,一味的抄袭,一味的低端劣质 ...

不知道这位仁兄有多高尚?

能做到不危害他人,就阿弥陀佛了

网友O(2014-04-29):
我要找人写个飞凌的程序,有人接不?我是用C的,汇编不想搞,程序要求和注意的问题我都可以提供

网友O:
引用 网友J:
19# 老鱼探戈 我们是feeling IC的一级代理,你说没有售后,估计你是找的贸易商拿的货。对于我们,有任何客 ...

你还在南翔?

网友P(2019-05-27):
飞凌单片机现在稳定性和兼容性提升了很多了,价格也很实惠。有需要飞凌单片机的资料或者单片机可以联系我
王卓 13825228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