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收发中断冲突?

楼主(2010-11-01):
stm32 串口收发中断冲突?

我用中断收,中断发。电脑(windows)串口没有发数据时,stm32发过来的串口数据正常。当我向stm32发数据较频繁时,stm32发到电脑上的数据就丢失很多,而且,有一个字节数据还是电脑发过去的,难道是usart->rdr,
usart->tdr是公用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光是收,或者光是发的时候都正常。下面是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_IRQHandler(int  n)
{

   if(USART_GetFlagStatus(coms[n-1].com,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coms[n-1].com,USART_FLAG_ORE); //读SR其实就是清除标志
      USART_ReceiveData(coms[n-1].com);    //读DR
   }

  if(USART_GetITStatus(coms[n-1].com,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coms[n-1].RxBuffer[coms[n-1].RxTail] = (USART_ReceiveData(coms[n-1].com) & 0xFF);

    coms[n-1].RxTail=(coms[n-1].RxTail+1)&RxBufferSize;
    /*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oms[n-1].com, USART_IT_RXNE);

  }

  if(USART_GetITStatus(coms[n-1].com, USART_IT_TXE) != RESET)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
          if(coms[n-1].TxHead!=coms[n-1].TxTail)
          {
                  USART_SendData(coms[n-1].com, coms[n-1].TxBuffer[coms[n-1].TxHead]);
                  coms[n-1].TxHead = (coms[n-1].TxHead+1)&TxBufferSize;

                  /* Clear the USART transmit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oms[n-1].com, USART_IT_TXE);
          }

    else
    {
      /* Disable the USART Transmit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coms[n-1].com,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楼主:
顶一下,香主有空吗?

楼主:
顶起来,帮帮我这个初学者

网友A:
usart->rdr,usart->tdr从逻辑层是一个地址,实际物理层面来讲为两个寄存器。数据丢失原因很多,串口助手也有可能会丢数据。

网友B(2010-12-07):
顶,我在同时收发时,发现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有时并非我发的数据,

网友C:
用DMA怎么会丢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