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我看看这个单片机C程序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2010-11-01):
源码:if(ok1==ok2==ok3==ok4==0x0f){beepjudge=0x0f;}
          if((beep1==0xff)||(beep2==0xff)||(beep3==0xff)||(beep4==0xff))       {beepjudge=0xff;}
         switch(beepjudge){case 0x0f:  {for(temp=0;temp<3;temp++){P12=P13=1;for(start=0;start<26;start++){disp_real(66);} P12=P13=0;Delay(360);}//显示"66"表示检测结束结果正确无误}break;case 0xff:  {for(temp=0;temp<3;temp++){P12=P13=1;for(start=0;start<26;start++){disp_real(55);} P12=P13=0;Delay(360);}//显示"55"表示检测结束设备有故障}break;default:  break;}
用以上程序在OK1~OK4,beep1~beep4没有逻辑问题的情况下,正确的时候不能够正常显示“66”。而当我把程序的第一句修改为if((ok1==0x0f)&&(ok2==0x0f)&&(ok3==0x0f)&&(ok4==0x0f)){beepjudge=0x0f;} 之后程序就能正常运行(正确显示66,错误显示55)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if(ok1==ok2==ok3==ok4==0x0f){beepjudge=0x0f;}和if((ok1==0x0f)&&(ok2==0x0f)&&(ok3==0x0f)&&(ok4==0x0f)){beepjudge=0x0f;}这两句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改程序的编译环境是keil

网友A:
你见过教C语言书的上有你这样的表达式吗

网友B:
没见过第1种用法

第1种是表达式,右看起,值只有真(1)假(0)?
反正跟第2种完全不同

网友C:
ok1==0k2后的结果是0或者1
所以第一种IF 恒为非

楼主:
没有,恍然大悟谢谢!

楼主:
ok1==0k2后的结果是0或者1
所以第一种IF 恒为非
引用 网友C:

恍然大悟谢谢啦!

楼主:
你见过教C语言书的上有你这样的表达式吗
引用 网友A:

没有,谢谢了,没仔细思考!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的C语言学的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E:
看了5楼也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