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湿敏电阻的技术文档 怎么理解

楼主(2010-11-01):
我在用HR202湿敏电阻  看到技术文档中讲到 电气特性如下如
其中讲到 电压为AC 1.5  V   但是下面又讲到
很不解  我用5V的单片机可以直接把I/O 口接到电阻上吗?
下面是应用电路

网友A:
可以这么做,以前我干过,家里的温湿度计都是这个

楼主:
谢谢 jjjyufan 再请教一个问题 假设(这里是假设啊,实际上我用的是可以配置IO口为输入输出的单片机)我用的单片机不可以配置IO口的状态,传统的8051 那么我的硬件电路该怎么做,怎么确保每次只通过一个电阻给电容充电? 我自己下想法是每个口接到模拟开关的控制端,同时 模拟开关另一端接VCC .不知可否 或还有没其他想法? 问题二: 这里通过IO口的高电平直接给电容充电,而传统的51输出拉电流仅仅为200多ua ,和我的上面想法 通过VCC来充电速度是否一样,公式上讲,充电到60% 的时间为RC 到底和充电电流大小有关 ?

网友B:
手册给出的应用电路在标准51上就可以用,该法是一种简易AD法,如果有真正的AD,分压后直接送A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