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dc的问题

楼主(2010-11-01):
AVCC 与VCC 之间的偏差不能超过± 0.3V。  这是为啥?
任何ADC 输入
引脚,像GND 及固定能隙参考电压,都可以作为ADC 的单端输入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第一点无解,猜是为了达到其设计的ADC精度。又或者是内部有三极管电路,电压高过结电压可能会失控。
第二点意思是指ADC的输入量程电压可以由 0V到vef参考电压。

楼主:
我说呢  看了老半天没看出来什么意思

楼主:
在转换完成(ADCSRA 寄存器的ADIF 置位) 之
前的最后一个时钟周期,通道和基准源的选择又可以重新开始

我看 adc转换的时序标的是在下一次转换的上升沿才更新选择的通道和基准电源
为撒谎资料上说是在转换完成前的最后一个时钟周期呢?

。因此,建议用户在置位ADSC 之后的一个ADC 时钟周期
里,不要操作ADMUX 以选择新的通道及基准源。//这是为啥呢

还有飞船你第一次给小弟的解释好像不对呀

网友A:
手册上描述了内部参考电压源和地,都能被选通开关控制接到AD转换器作输入。

表格上表明是由地址码选通控制的多路模拟开关:
设置11110   ADC 输入端接到内部参考电压源。
    11111   ADC 输入接到GND。

楼主:
在转换完成(ADCSRA 寄存器的ADIF 置位) 之
前的最后一个时钟周期,通道和基准源的选择又可以重新开始

我看 adc转换的时序标的是在下一次转换的上升沿才更新选择的通道和基准电源
为撒谎资料上说是在转换完成前的最后一个时钟周期呢?

。因此,建议用户在置位ADSC 之后的一个ADC 时钟周期
里,不要操作ADMUX 以选择新的通道及基准源。//这是为啥呢

使用自动触发时,触发事件发生将复位预分频器。这保证了触发事件和转换启动之间的
延时是固定的。在此模式下,采样保持在触发信号上升沿之后的2 个ADC 时钟发生。为了实现同步逻辑需要额外的3 个CPU 时钟周期//实现同步逻辑需要额外的3 个CPU 时钟周期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那是MCU内的ADC转换器动作,这个不用理它。手册上给出了至少3个时钟操作时间。
楼主好象对AD的硬件转换原理发生了兴趣?

楼主:
我这个人是不是钻牛角尖了  ? 看资料应该那些是需要知道 那些需要了解的呢?

网友A:
MCU的原理大同小异,一通百通。
MCU的内核指令是必需了解,有哪些可用外设也必需有大至的了解。
至于是否要精通每一种外设,一般必需掌握的是最基本硬件外设是:IO口设置,UART,SPI,ADC,PWM(DAC) 。如果要用到低功耗,还要掌握RTC的模块。例如:M16L,M64L, 8M的晶振运行,也可以做到少于300uA的高速运行,一点也不亚于TI的430。

至于IIC接口,可以用通用软件模拟。俺用了10多年的AVR,还没有看过一眼IIC的硬件接口部份。全是软件模拟。

楼主:
真的假的  是不是用IO模拟省电  我以后就是avr的粉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