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11-01):
(无正文)

网友A:
这其实是硬件问题
应该和按键问题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已经检测过
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我想用程序解决这个问题
给点建议
谢谢了
很急 啊
怎么就一个人回答啊

网友B:
一个接收管能够判断方向吗?怀疑。

网友C:
判断错误的确是硬件处理不好引起的,即抖动没有处理好,你需要对采样的信号作硬件去抖即滤波,软件也可以去抖,既边沿后必须保持一定时间的状态才有效

楼主:
进入中断在判断方向之前延时一段,还怎么的。谢了

网友D:
一个来测方向,如何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与上边说的一样

网友C:
进中断后不要在中断函数中去验时,而是做好标志,马上退出中断处理函数,在主程序中,用高频率去持续采样一个时间段,比如你采了10次,那么你可以设定 >7 or 8 or9作为你的判断条件。

楼主:
楼上与我实际做的有点不一样
我就是在中断设置标志位
但是现在标志位判断不明白
我用的延时
但是速度太快就不行了
回复 网友C:
还在愚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