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频率变换的芯片,大家知道吗?

楼主(2010-11-01):
我想找一个频率变换的芯片,比如:2.5G的时钟经过15分频16倍频变成2.67G的时钟,不知道有这种芯片吗?

网友A:
分频和倍频分开的应该有。

合在一起的没见过。

网友B:
使用过倍频的
ICS501
你可以查查它的DATASHEET
看是否满足你倍频的需要
分频的没有用过
不感妄言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了,我看了一下ICS501,输出频率太低了,只能到160 MHz,我需要到2.7G的,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好的方法能实现我上面说的频率变换,分开也可以的。

网友C:
自己做PLL吧,光VCO的难度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