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版主关于纹波抑制以及电容ESR计算问题

楼主(2010-11-01):
目前我要制作一个输入AC120~285,输出12.5V,0.5A的小功率开关电源,选用反激工作方式,要求纹波在50mV以下,选用开关频率50KHz,占空比20%,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计算输出电容:285*1.414*(1-20%)/(50mV*50KHz) ? 如果这么计算出来就满足输出纹波小于50mV的要求了吗?

楼主:
另外看其他**说关于电容ESR的计算为:损失角/2*pi*f*C 如果这样的话 我看到一份红宝石电容的手册 tan为0.22,电容为150uF 给出的20度,100KHz时的阻值为0.58欧,用那公式怎么算也算不出来啊?

楼主:
接主题,如果输出纹波只加一个电解电容不满足要求,如果需要加LC滤波,那L和C的值如何取呢?记得在电源网看到伟林电源的一个资料贴,计算出的L可能在0.66mH,而C则大于4000uF,这和我手头拿到的实际电源出入太大,实在头疼,请各位版主以及高手指教我这个初学者,谢谢

楼主:
开此贴,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纹波电压在加电解电容后,其值如何计算,是不是只能靠实际测量?还有就是LC滤波L、C值选取问题,特此求助!

网友A:
ESR=最大纹波/峰值电流.留点余量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公式要设备和器件参数的.
一般用经验公式:
C=最大输出电流*(1-占空比)/(f*纹波)

楼主:
感谢5楼的回复,我意思是说理论计算值该如何计算,比如你说的ESR=最大纹波/峰值电流.可最大纹波我并不知道,最大纹波也可以计算的么?还是实际测量值?

网友B:
你应该这么算
比如你要的输出纹波是Uripple,关断时间是Toff,输出电流是I
在Toff的时间段内,输出电压由滤波电容来维持,纹波的产生实际上也就是说,在Toff时间段内,电容上的电压下降为Uripple。那么 C=I*Toff/Uripple

www.ikled.com 欢迎来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horse的回复,输出电容的问题我已搞清楚,但是对于什么时候需要加LC滤波(按照公式可能只要输出电容尺寸大小都合适,按公式把纹波大小带入,就不用加LC了),其中L、C的值如何取不是很清楚,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