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采样电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01):
串上采样小电阻,采样电阻两端电压,放大后测量电压。再换算成电流即可

网友B:
如果串上小电阻不影响的话,同意2楼

网友C:
如果不容许串入电阻,可以采用运放的I-V转换电路来做,等效串联电阻为0.

楼主:
采用运放的I-V转换电路  可测的电流不够小  我需要的是可以测微安级的

网友D:
5楼:
注意awey的意见。
用精密运放,测0.1uA也不成问题。

网友E:
100nA的电流用JFET输入级运放完全没问题!

楼主:
麻烦各位 可不可以 给个稍微详细的说明啊

网友F:
正如4楼所说,采集电流就变成了采集电压

网友D:
8楼: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一节。

网友G:
电流太小,用电阻串联的精度不高,用精密运发.....

网友H:
这个就只有用精密运放做I-V变换来测量了,楼主可以参考SGM8551运放,失调电压典型值4uV,最大24uV,输入失调电流5pA,输入偏置电流10pA,温度漂移20nV/°C,比其他品牌的精密运放性价比高多了,主要参数指标请参考,如需要完整规格,请留下联系方式或者站内给我短消息:

网友I(2010-12-07):
利用小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