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CM读出来送回去错位

楼主(2010-11-01):
//发送LCD数据
void send_lcd_data(uchar _data)
{
check_lcd_status();
LCD_DI = 1;
LCD_RW = 0;
LCD_DATA = _data;
delay_nop();
LCD_EN = 1;
delay_nop();
LCD_EN = 0;
}
uchar read_lcd_data()
{
uchar  dat;
check_lcd_status();
LCD_DATA =0xff;
LCD_DI = 1;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_nop();
dat = LCD_DATA;
LCD_EN = 0;
return(dat);
}

先显示一个汉字,用下面的程序,读出来显示到下一行,列的位置右移了一列。
请问大侠怎么回事?谢谢

for(i=0;i<16;i++)
{
  set_lcd_xy(0,i);
  k = read_lcd_data();   //读取显示的数据
  set_lcd_xy(2,i);
  send_lcd_data(k);
}

网友A:
一般不需要读
错误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查set_lcd_xy(0,i)这个函数里面是否有i++的操作

再说,你读出来有什么作用?
重新再显示一次不就行了么
又简单又快速

楼主:
void        set_lcd_xy(uchar x,uchar y )
{
        if(y < 64)
        {
                select_screen(2);                         //如果列数<8(0,1,2,3,4,5,6,7)则写在第一屏上
                set_lcd_x(x);                                //设置行
                set_lcd_y(y);                                //设置列
        }
        else
        {
                select_screen(1);                         //否则 (8,9,10,11,12,13,14,15)写在第二屏上
                set_lcd_x(x);                                //设置行
                set_lcd_y(y-64);                        //设置列
        }

}
没有i++这种操作的。读出来,修改部分位的数值再送回去。主要是把字符显示在任意位置用,如果起始行不是8的整数倍就需要这样操作。我上面的只是个测试程序,查问题用的。

网友C:
1、屏幕上一个字节对应的点是横排的还是竖排的?
2、很多控制器有地址自动增加功能,看是否错误打开了

楼主:
1.竖排的
2.是自增的,可自减,但不能关闭。现在操作前全部重新设置地址了,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