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这种接法行吗?

楼主(2010-11-01):
PNP三极管的这种接法好吗?

网友A:
不行,四不象。

网友B:
电路原理是错的,但是实际上这样接的确可以工作,是就放大倍数会小,饱和电流小很多的。

网友C:
有想法,CE接反了了,如果非要这样,你就让穿透电流成主力吧

网友D:
好像有本书上提到过三极管的反向接法,就是集电极发射极颠倒着用的接法,一般用在极低功耗的电路中,比如电子表电路中
但LZ这个电路显然是画颠倒了

网友E:
双极型管反接,即集电极发射极颠倒,电流放大倍数很小(一般不超过10倍,往往只有2~3倍),耐压很低(等于原来的发射结耐压),饱和压降很小,但仍可以在低电源电压下(例如5V)工作,仅用于比较特殊的场合。

网友F:
有现成的大桥不走,非要摸石头过河? :)

网友G:
有才,这个除非三极管坏了才会亮了

网友A:
大家不要凭空想像,如果上面的1K电阻放在三极管下面,CE极反了也可以勉强工作。
放在上面,不行,B极被拉低了,假设LED开路,大约是VCC的一半还不到,LED基本没有多少电压。
谁认为可以的,请搭一个电路看看不同的VCC下是否都可以点亮LED。
我说四不像,主要是因为电阻和LED没有直接串联,CE极性反倒是次要的。
如果VCC是3.3V,LED的电压最多1.8V左右。

网友H:
可以工作。

楼主:
大家不要凭空想像,如果上面的1K电阻放在三极管下面,CE极反了也可以勉强工作。
放在上面,不行,B极被拉低了,假设LED开路,大约是VCC的一半还不到,LED基本没有多少电压。
谁认为可以的,请搭一个电路看看不同的VC ...
引用 网友A:

:victory: :handshake 对!

网友I:
我觉得不行,PNP三极管是发射极电压最高,基极比它低0.6V左右,这电路明显集电极电压是最高的。

网友J:
大家不要凭空想像,如果上面的1K电阻放在三极管下面,CE极反了也可以勉强工作。
放在上面,不行,B极被拉低了,假设LED开路,大约是VCC的一半还不到,LED基本没有多少电压。
谁认为可以的,请搭一个电路看看不同的VCC下是否都可以点亮LED。
我说四不像,主要是因为电阻和LED没有直接串联,CE极性反倒是次要的。
如果VCC是3.3V,LED的电压最多1.8V左右。

估计你也是凭空想象吧?二极管在导通前,那么其电阻是很大的,也就是电流会很小,先不管发光二级管导通了,那此时流经R1的电流很小。什么?有电流从基极流走?若R2另一端接地,三极管放大倍数为10,那R2等效电阻约为10K,此时R1上的电流约为:(VCC-0.7)/(11*R1),R1上压降为:(VCC-0.7)/11。这时若看作发光二极管未导通,则此状态三极管显“饱和”状态,此时加在发光二极管上的电压就为((VCC-(VCC-0.7)/11)-饱和压降),按maychang的结论
饱和压降很小
,取正常饱和压降0.3V,那么此时发光二极管上加的电压为:((VCC-(VCC-0.7)/11)-0.3)V。将你说的
如果VCC是3.3V,LED的电压...
的电压VCC代入,算得发光二极管上的压降可以达到:2.7637V,而一般发光二极管正常点亮时的压降为1.8~2.1V,你说能不能导通,能不能点亮?

我没有自己搭个电路,但仿真了一下给你看个图。

网友J:
电源是3.3V时仿真图:

网友K:
用这个接法 去控制LED灯 只能说 “东施效颦”
要么就是抄别人的电路 抄时抄错了  没什么好研究的

网友E:
15楼分析正确。
不过,这与该PNP三极管反接无关。即使正接(PNP管发射极接1k电阻,集电极接LED),结果差不多。各位如果愿意,不妨也仿真看看。

网友A:
15楼只会仿真,你怎么知道我想像?我是大致计算的。我说3.3V时大约1.8V左右,难道错了?
如果实现这样的功能,我干吗要加三极管?这不是无事找事吗?
你怎么知道放大倍数是10?不同的管子,反接的放大倍数差别很大的。你实际测试过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0.3mA能否点亮LED?告诉你,10UA就可以亮的,有意义吗?
你算算R2的电流是多少?该电路是放大还是缩小?

网友L:
怎么不可以?  GPIO是输出负电压的;P

网友L:
再把LED反过来接

网友M:
没错,GPIO输出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N:
没错,GPIO输出低电平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M:
反过来接也不会亮~

网友O:
有时间得好好看看~~~

网友J:
回19楼,首先,我不想扯皮,如果我话有不当在放请见谅,我只想说:
1、R1的电流与R2的电流的关系,近似正比于实际管子这么接后的放大倍数,即Ir1=B*Ir2 (近似值),B为放大倍数(当然,不管正反接都这样算)。
2、由1点,近似得出从基极看的输入阻抗约为B*R1,这就减轻了外部驱动的要求。
3、若R2串到发光二极管这头,则输入阻抗近似为R1,此时外部提供的驱动电流更大(当然,此时三极管更饱和)。
4、由此可以看出什么是放大,什么是缩小?为什么一定要放大,是放大电流还是电压还是阻抗?适当即可。
5、其实我发楼上的帖子只是要反博你,
主要是因为电阻和LED没有直接串联,CE极性反倒是次要的。
这句话,你仔细想想,人家电路只有三极管画反的错误。

网友K:
负压 发光二极管就反了

网友A:
26L和我顶上了。
还和我谈输入阻抗呢,你以为只有仿真软件懂阻抗呀?
如果把LED放三极管上面,输入阻抗更高了,基极电阻都可以省略。
如果把电阻放三极管下面,完全可以增大基极的电阻,输入阻抗也变大。
我是在讨论这个电路是行还是不行的问题,也就是性能的问题,不是LED亮和不亮的问题。
一看就是没有实际动手经验的人,这么简单的电路还仿真呢。
我干吗要和你扯皮呢?明显错误的电路,你干吗**错误呢?

网友P:
怎么不可以?  GPIO是输出负电压的
============================;P

网友N:
反正我是认为这个电路是错的,不会亮,不管你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
反正我是认为这个电路是错的,不会亮,不管你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
引用 网友N:

电路没说是对的,只是想在些电路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三极管。:)

网友Q:
楼主太高了,这种创意接法...

网友R:
把发光二极管反过来接,然后VCC,和GPI01用负电压就可以了!把二极管和三极管的输入和输出特性曲线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友S:
你这样的电路是做什么用的啊 ?LED的驱动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呢?

网友T:
图虽然画反了,但确实可以工作,因为一般三极管E、C反接时仍有放大倍数。比如一粒9015,正向Hfe = 300,反向也有7。另外LED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高亮红LED在20微安正向电流,一般黑暗环境就可以清晰分辨其亮灭。

网友U:
没啥意义,实际中谁会这么用?

网友V: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W:
如果电源只有3.3V,应该不会亮。

网友X:
这种接法我还没有试过,不过挺有创意,大家讨论一下,挺好

网友Y:
发光不会很亮

网友Z:
进行仿真了,如果b级接的是+5V方波信号,VCC也是5V,那么R1电阻阻止就过大了,最多不能超过550欧

网友Z:
上图LED出现闪烁现象,R2左端为低亮,高灭

网友AA:
CE 级反了吧老大

网友AB:
一个错误的电路,没啥好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