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相助

楼主(2010-11-01):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打算参加电子设计大赛,题目是“智能迎宾机器人”,求助一下该让机器人完成哪些新颖简单的操作?

网友A:
主要是问候、招手、鞠躬等,但怎么个问候、问候什么很有讲究。

网友B:
如果是参加比赛,建议加一些可以能展示技术实力和创意应用的方面,比如说加上语音识别(当然我是指那种识别率能到90%以上的,系统自带的那个就算了,识别率太低),加上图像(人脸识别),再加上简单的机械结构完成些动作。

按照经验,做到这个层度,获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再深入点,加上远程访问,自动连接3G网络等功能,有可能得个大奖。总的来说,概念和用途比较重要,即使一时做不出来,也建议把这些说出来,写出来。

看看这个链接对你的创意能否有所帮助。
http://www.robot360.cn/portal.php?mod=view&aid=42

不过,话说回来,参加比赛只是手段,重要的是自己得到锻炼和提升了。

----------------------------------------------------------------------------------------------------
www.robot360.cn中国机器人网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参赛只是一种锻炼和提升的过程!

楼主:
第一次在论坛发帖,很高兴得到各位前辈的回复,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D(2011-03-12):
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用检查距离的方法(可以用光电、激光、超声波和激光雷达等),来判断客人是进来还是还是出去,如果是进来的可以发声音“欢迎光临”做动作等。只不过在人多的情况,可能不好判断是进来还是出,具体有待优化。

网友E:
参加什么电子设计大赛?在哪举行,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