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面积 等功率

楼主(2010-11-01):
一个正弦波,可以用很多个幅值相等但周期不同的方波来实现,其前提条件是,方波的面积与与之对应的那部分正弦波面积相等。那么面积相等,功率就相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蚂蚁前辈,那么在逆变中做SPWM波的时候,等面积是基于什么原理成立呢?为什么等面积的方波去等效正弦波,就可以得到输出是正弦波呢?

网友B:
不太懂帮顶了

网友C:
建议LZ先去写出功率计算的公式,你就会发现你顶楼的想法错在那里了。

网友D:
楼主那个正弦波形,纵座标是电压(或电流),横轴是时间,那么面积是电压乘时间,单位是伏秒,不是瓦特。

楼主:
回复 网友D:

machang前辈  我主要是想知道在逆变中, 为什么可以用一系列PWM波 来等效一个正弦波 , 那个波形纵轴是电压 横轴也是时间啊

网友D:
7楼:
一系列PWM波不能等效一个正弦波,必须经过滤波才可以近似地等效一个正弦波。

网友E:
一个正弦波,可以用很多个幅值相等但周期不同的方波来实现

是你发明的理论吗?这要是对了你就可以拿诺贝尔奖了,呵呵

网友D:
9楼:
楼主所说“一个正弦波,可以用很多个幅值相等但周期不同的方波来实现”,仅仅是不够准确不够严格,并非错误。
迄今为止,诺贝尔奖与电子学有关的仅有两次,一次是晶体管,一次是3K微波背景辐射。像SPWM逆变这种小东西,离诺贝尔奖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machang前辈 我今天查书了解到:具有相同冲量的输入量在具有惯性环节的系统中,其输出量近似。这里的冲量应该就是幅度与时间的乘积~~

网友F:
machang老师说的对!

学习了!

网友D:
12楼:
是这样。
这是借用力学中的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继续看CCFL INVERTER 的文档, 发现面积相等只是一个计算的开始,后面还把这个等效的方波利用傅里叶变换,列出THD值N次谐波的表达式,然后取THD的最小值,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计算出一个谐波更小的占空比。这个占空比比等面积计算出的占空比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