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C12请教。

楼主(2010-11-01):
关于MSP430的ADC12,有单通道单次转换和单通道多次转换模式。
我理解这两种模式的区别是:
单通道单次转换是触发一次AD,进行一次采样和一次转换。结束后执行别的程序。
单通道多次转换是触发一次AD,进行多次采样和转换,直到达到用户规定的次数,才结束AD采样,去执行别的程序。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CPU启动ADC12后,无论是否完成CPU都无需等待它,可以去干别的事情。CPU通过中断或查询方式知道转换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