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断控制LED

楼主(2010-11-01):
在Keil中运行正确,但在Proteus中运行时却无响应,也没有
提示什么错误!出现什么问题了呢!还请大家帮帮我

//----------------------------------------------
//--------------------外部中断控制LED----------------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0^0;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1;
   IE=0X81;
   IT0=1;
   while(1);
}
//   中断函数
void EXternal_Interrupt()  interrupt 0
{
   LED=~LED;
}
解决问题:在Proteus中,右击开关“Edit Properties”,开关“BUTTON”中的“Other Properties”中的值为:“{PACKAGE=NULL}”,把这个值删除了就可以运行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你可以的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延时  人眼看不到led变化。lz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C:
是不是跟版本有关系?我用PROTEUS7.4试了一下,不去掉属性值也可以。

楼主:
是不是跟版本有关系?我用PROTEUS7.4试了一下,不去掉属性值也可以。
引用 网友C:

嗯!不过可以试试!谢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