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答案!isd4004为什么AUD OUT音频输出引脚电压一直为0

楼主(2010-11-01):
isd4004为什么AUD OUT音频输出引脚电压一直为0,是程序问题么,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急求啊

网友A:
上电路图,看你硬件有没有接错,
或则你的声音播放没有允许。

楼主:
电路图,程序已传,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兄弟,原理图程序已传,请帮我看看,有错么,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原理图程序已传,请帮我看看,有错么,非常感谢

网友B:
第一眼看到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有问题……
这种画图的方法出问题是很正常的

楼主:
呵呵,经过两天的调试,终于成功了,程序没有问题,关键是没有给AUD OUT输出引脚加隔直通交电容,加一个10uf左右的电容,现在OK了,刚刚录了一段声音,好开心啊,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C(2015-03-24):
想问一下,我用32写的程序,out有1v的电压,但是出来的波类似于脉冲形式,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