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GPIO承受电压问题

楼主(2010-11-01):
看手册上M051GPIO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时VDD+0.2,如果使用3V的电源,那么GPIO所能承受的电压时3.2V,这种情况下如果和外围5V的器件连接,是否需要增加电平转换电路才可以,会不会烧芯片

网友A:
tg.liu问过此问题。是nuc120的。我冒险接过没烧毁。不过很短暂。

网友B:
若 I/O 的電源高過chip 的VDD很多,可能會引發chip 的Latch up,不建議這麼做。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的解答,因为该芯片的电源可以最高到5V,我以为GPIO在3v下也可以承受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