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单项交流电机的调速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1-01):
顶一下,据我所知,家里洗衣机的电机是单项交流电机。

网友A:
应该是“单相”,不是“单项”。
单相交流电机有多种,洗衣机里面的单相交流电机和手电钻里面的单相交流电机完全不一样。
如何调速,不仅要看电机,还要看电机所驱动的负载。例如家用电风扇都是可以换档调速的,其调速方法很简单,只是在交流电路中串联一个电感来限制电流。洗衣机这样的负载则不能用限制电流的方法调速。
普通的单相交流电机(如洗衣机)和三相交流电机都是负载(转矩)增加,转速下降。但可以改变的幅度并不大。

网友B:
拆个恒转矩变频器

楼主:
楼上你确认你所说的的恒转矩变频器能给单相交流电动机调速吗?

楼主:
再顶一下,看有做过的人没有?

网友C:
单相交流电机有好几种,不知LZ想问的最哪一种类型的单相交流电机?

每一种类型的单相交流电机的调速方案有N种,俺只做过其中的几种。

网友C:
楼上你确认你所说的的恒转矩变频器能给单相交流电动机调速吗?
引用 楼主:

使用单相恒转矩变频器就能给单相交流电动机调速!

楼主:
该电动机是带启动电容的单相交流电动机,负载是恒定的。
谁能提供一家单相恒转矩变频器产品?

网友D:
你家里的电扇也是的哦

网友E:
用可控硅不可以控制调速么?

网友F:
http://china.eastsoo.com/buy/dianzi-10028820.html

赛维0.4kw单相恒转矩型无感矢量变频器

当前价格:
590元/个

网友G:
呵呵 maychang老师手电钻一般用的是直流电动机,俺以前拆过也查过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123jj的单相恒转矩变频器输出是单相的吗?还是这样的,电源是单相,输出还是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