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2010-11-01):
照着书编了一个基于Serial的上位机程序,已经可以实现串口数据的接收。
现在还差一个功能:在界面上设计一个二维坐标,每接收到一字节数据X坐标加1,将接收到的数据作为Y坐标在电脑屏幕上画点。这样就可以在电脑上显示波形了,相当于把电脑当做示波器的屏幕来用。
请问大家这个要怎么弄,用CDC类行吗?对上位机不懂,望指教。

楼主:
忘了说,软件界面用的是MCF,现在的界面很简单。

网友A:
画图必须用CDC. 在你的 CDialog 或者是CView 导出类里的 OnPaint 或者是 OnDraw 里使用 CDC。 最好使用 memory DC, 就是使用 CBitmap 作图, 然后用BitBlt 贴到屏幕上。例子:

                     CGraphSet* pGraphSet = GetGraphSet();   //绘图的类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int nWidth = rect.Width();
                int nHeight = rect.Height();
                CDC MemDC;
                CBitmap MemBitmap;
                MemDC.CreateCompatibleDC(pDC);
                MemBitmap.CreateCompatibleBitmap(pDC, nWidth, nHeight);
                CBitmap *pOldBit = MemDC.SelectObject(&MemBitmap);
                MemDC.FillSolidRect(0, 0, nWidth, nHeight, CGlobal::backgroundColor);

                pGraphSet->SetGraphRect(rect);
                pGraphSet->Draw(&MemDC); //在这里画图!

                pDC->BitBlt(0, 0, nWidth, nHeight, &MemDC, 0, 0, SRCCOPY);
                MemDC.SelectObject(pOldBit);
                MemBitmap.DeleteObject();
                MemDC.DeleteDC();

楼主:
非常感谢highgear!
虽然还是有点云里雾里,我先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