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44B0 是不是只能用并口烧写代码?

楼主(2010-11-01):
ARM7 44B0 是不是只能用并口烧写代码?电脑没并口是不是就没办法了?
知道告诉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用JTAG口,取决于你的仿真器对PC的接口

楼主:
本来想买块44B0的板子的,但是按照他的说明:
“1、JTAG通过并口和电脑连接,可用于烧写程序代码,和仿真调试。前提是电脑必须有主板自带的并口,USB转换的不行。
2、JLINK是通过USB口和电脑连接,用于仿真调试,速度要比JTAG快很多,使用也很方便。44B0芯片不支持用JLINK下载程序,但是其他的ARM芯片可以用JLINK烧写程序。而且编写ARM的程序时用仿真调试来检验结果效果比下载程序会更好。”
这样的话,就必须用并口烧写代码,很纠结!电脑没并口,也不可能去买台新的:Q

网友B:
买个usb转并可,有的是可以的,得仔细挑选型号。另外, usb jtag 应该也可以。

楼主:
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A:
JLINK目前可以支持标准JTAG和SWD调试,支持的ARM核心包括ARM7,怎么会不能烧写闪存呢?没用对软件吧?
看看这个: 如何使用JLink烧录44B0板的FLASH

楼主:
mxh0506
:) 受教了

网友C:
你是指的下载程序是下载进FLASH中?

网友D:
可以用JLINK自带的Flash编程软件烧写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