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耗散功耗怎么计算的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01):
和电阻一样,耗散功率是电压乘电流,当然是瞬时值。

楼主:
难道不计算开关损耗吗

网友A:
3楼:
开关损耗的计算,仍是电压乘电流。

网友B:
哈哈!有刨根问底的趋势~

楼主:
主要来学习的啊

网友A:
6楼:
无论是什么电路,功率都是电压乘电流。
如果是直流,很简单,直接相乘就是功率,再乘你需要考虑的这段时间,是这段时间里面耗散的能量。
如果电压电流是不断变化的(如你所说开关损耗),仍是电压乘电流,只不过需要将每一瞬间的电压(瞬时值)乘同一瞬间的电流(瞬时值),再对你需要考虑的这段时间积分(无穷小量相加),即为这段时间里面耗散的能量。除以这段时间,是这段时间里面耗散的平均功率。
实际计算,开关管开关过程电压电流如何变化无法写成一个函数,只能从示波器上看曲线。那么应该将你需要考虑的这段时间分成若干份,越细越好。每份时间内电压乘电流求出功率,乘该份时间即为这份时间内耗散的能量,相加即为你考虑的这段时间内耗散的能量。其本质是用细条矩形之和求积分的近似值,从曲线上看是求功率曲线下面的面积。

网友C(2019-08-22):
引用 网友A:
6楼:
无论是什么电路,功率都是电压乘电流。
如果是直流,很简单,直接相乘就是功率,再乘你需要考虑的这 ...

您好有个问题咨询下,就是我肖特基用在开关电源后面,然后二极管从截止到导通的过程中,电流一直是正的,但是电压由于阻尼振荡,在开通的时候会出现时正时负,那么p=ui便会时正时负,对于p是负的时候,这一段怎么处理,是滤除,还是变成正的累加,还是直接负的累加,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有个问题咨询下,就是我肖特基用在开关电源后面,然后二极管从截止到导通的过程中,电流一直是正的, ...

你所说的“电流一直是正的,但是电压……时正时负”情况,怀疑是否真实。根据经验,有可能你的示波器显示的是不同位置的电压和电流。
电压方向和电流方向相反,那么这个元件就是电源,是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成电能之处。

网友C(点评):
此方法理论没问题,实际不可行,原因如我提供的波形图一样,当二极管正向导通的时候,在导通瞬间示波器捕捉到如图示的振荡波形,这个原因是不能避免的,因为电路中容性感性器件的存在,导致了电路在开断瞬间会在二极管两端产生反向耐压,但是二极管反向不导通,这个电压却实在的在二极管两顿存在,此时相当于短路情况,但是如果我用电压探头夹在二极管两端...